[ARM入门]
关于4412开发板调试串口con3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itop4412精英板在未修改情况下,板子的con3是调试串口,con2是普通串口。调试口开机时会输出各种信息,因为项目需要,需要使用两个普通的串口,而板子只有两个串口,所以问题是怎么将con3口也调成普通串口。
PS:/dev/ttySAC3文件对应的是con2接口,那哪个文件对应con3接口呢?
新人求教,望大家指导!

网友A:
4412是四个串口,应该还有两个TTL电平没有引出来; 控制台串口可以修改成别的或者取消控制台,这样所有串口就可以当做普通串口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