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外部参考端口和下载口复用,会不会导致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5-03-26):
我用的PIC18F13K22,AD外部电压参考端口和PGC程序下载口复用,板子一上电,RA1就是参考电平2.5V,这样会不会导致不能下载程序呢?我之前遇到过下载口是恒定电平,不能下载程序的情况。但是我觉得PIC公司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啊。望大家帮忙解答下这个疑问,谢谢了。

网友A:
外部基准要和该脚做一定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基准要和该脚做一定的隔离。

怎么做隔离呢?

网友A:
10K或以上

网友B:
觉的做个跳线比较好,用电阻隔离可能对基准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