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 STM32F051 tsc波形不对

楼主(2015-03-26):
硬件如下:
G1_1:CS
G1_2:PAD1
G1_3:PAD2
G1_4:未用
G2_1:未用
G2_2:PAD3
G2_3:PAD4
G2_4:CS
初始化代码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GPIO_Pin_0-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7;//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AFR[0]        =        0x33333333;

        //TSC->CR        =        CTPH | CTPL | 0x01;
        TSC->CR        =        0x110010A1;
        TSC->CR = (1 << 28)|(1 << 24)|(0 << 17)|(0 << 16)|(0 << 15)|(2 << 12)
                                                |(5 << 5)|(0 << 4)| 1;
        TSC->IOHCR        &=        ~0x00FF;        //关闭 G1 G2 施密特
//        TSC->IOASCR        |=        0x00FF;                //使能 G1 G2 模拟IO功能
        TSC->IOSCR        &=        ~0x00FF;
        TSC->IOSCR        |=        0x0081;                //选择 Cs 采样电容
        TSC->IOCCR        &=        ~0x00FF;
//        TSC->IOCCR        |=        0x0022;                //选择 通道,注意, 此脚只能选择1各/组

主程序里轮流使用1个通道,但G1_2,G2_2通道采集值变化特别大,根本不能正确检测。
如何解决啊,纠结好久了。

G1_2的IO口波形

G1_3的IO口波形

G2_2的IO口波形

G2_3的IO口波形

楼主:
G1_2,G2_2的那个阶梯时间与所谓的死区时间相同,应该是死区状态时电压发生了变化。

网友A:
竟然会有这种情况
不过真没遇见过…

网友B:
没结果,继续顶?
或者谁有寄存器版例程参考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给各位参考。
将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改成10M就好了。

网友C(2017-10-10):
你好 能不能给介绍一下,你呢个门限值是怎么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