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官方标准开发板,接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5-03-26):
我用的是官方的标准开发板和官网的android4.3,在开发板的喇叭接口处接了一个1w的喇叭,但没有声音,而且使用开发板上的两个音量键调节音量时只能调到最大、最小或者静音。使用耳机就没有问题。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他的源码里面声卡驱动里面的spk参数不对,你自己设置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源码里面声卡驱动里面的spk参数不对,你自己设置下就可以了

请高手指点 这个参数的位置在什么位置,需要改成什么

网友:
驱动能力差,耳机阻抗大

网友:
你接个音响肯定可以

网友B:
或者用运放放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运放放大输出

真都不大,1W/8Ω小喇叭

网友C:
楼主你好,2楼朋友正解。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2015-06-23):
问题已自己解决,出在驱动在显示平台的设置,显示方式的不同,平台内部默认的SPK输出方式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自己解决,出在驱动在显示平台的设置,显示方式的不同,平台内部默认的SPK输出方式不一样 ...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