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可以使用CCS中的430ware驱动库吗

楼主(2015-03-26):
    CCS下有430ware,很方便的使用驱动库。

    在IAR的安装目录下搜了一下,在\430\examples\driverlib找到了类似的驱动程序。

    CCS中直接在编译设置的“Include Options”中指定驱动库的路径,然后在源代码中直接Include即可

    那么在IAR中要如何调用驱动库呢??

网友A:
很久没用过iar了。你可以把工程导入到iar中试试。
有很多430ware中的例程,是支持在iar下运行的,具体在c文件的开始部分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