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正交编码器】STM32自带正交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5-03-26):
现状:
1,实现脉冲计数,顺时针拧一下TIM3->CNT增加4。逆时针一下TIM3->CNT减4(这样65535只能计数到16383)
2,采用TIM中断源,当计数值和设定值一致是中断。这样可以利用中断实现任意数计数。

问题:
1,有没有状态寄存器的位描述正反转方向?
2,当我快速调时,我每次都是增加400,这样就会导致不进中断。例如:我从1600调到0,如果我慢速调每次减4可以进中断,快速调我是每次减400这样就进不了中断。导致显示错误,有什么方法解决?

现在我采用新旧值对比的方式 需要知道方向,但是不能用新旧值差的正负来判断。因为在零点附近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正交编码是利用外部输入当时钟,我曾试过ec11,是1次加1或减1,并没有妳说的情况,你可能是设定的问题,像预分频、时钟,再看清楚技术手册的timer设定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软件滤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