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44脚的STM32f103的ad参考电压怎么选择?

楼主(2015-03-26):
正在式样144引脚的stm32编写一个与ad有关的采集程序,但是不知但参考电压怎么选择,求大神们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看有没有VREF引脚;
没有的话,就是和模拟电源接一起的;
有的话就接个参考电压;

网友B:
参考电压一般是在0-vdda之间吧
看你的精度选择参考电压,我一般选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