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一下,用PINX读取引脚电平的话是不是需要在前面加延时?

楼主(2015-03-26):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不需要的,读取实时电平嘛.

网友B:
估计是受教学读按键程序的影响,呵呵,防止抖动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不需要的,读取实时电平嘛.

那这个延时可以忽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延时可以忽略吗

可以忽略的,你执行一个语句的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