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交流与直流稳压源的叠加

楼主(2015-03-26):
如图:
目的是输出OUT的电压为交流电压+稳压源。
A点输出为1Hz/2V-3V的波形电压,想通过电路Z将A点的波形电压叠加在稳压源上,通过调节稳压源的电压,使输出仍为1Hz的电压,中心电压用稳压源可调。
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带载能力由直流稳压源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带载能力由直流稳压源提供!

带载能力不可能只由直流稳压源提供,你的交流1Hz也必须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不可能只由直流稳压源提供,你的交流1Hz也必须提供。

嗯,加直流源的目的是提高带载能力!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加直流源的目的是提高带载能力!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加直流源的目的是提高带载能力!”
加直流电源提高带载能力,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把汽车放到火车上,能提高汽车的载重量吗?

网友B:
汽车火车的比喻太形象了!

网友C:
这有什么好争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直流偏置起什么作用?不过如果A点的功率和电路Z相差太大的话,A点加过去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D:
以楼主这种结构的电路,稳压之后可能达到目的么?

忘记了稳压???

正确的做法是改变“地”的位置,或者说“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楼主这种结构的电路,稳压之后可能达到目的么?

忘记了稳压???

浮地?求详解或者电路,谢谢!

网友E:
LZ 或可考虑运放的加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