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移植到STM32F1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想把uc0s移植到STM32F1上,可现在遇到了一个不解的问题,开始程序是死在了OSStartxxx函数中的B OSStartHang后来在网上查按网上的说法将ucos提供的PendSV中断换成了PendSV_Handler,可程序却停在了STM32的启动文件内的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B  .                // 停在这里了
ENDP

请会的人指教下,这是怎么了,如何修改!!!

网友A:
PendSV和滴答定时器的都要改。

楼主:
知道原因了,函数改了后没有作外部声明! 应该 EXPORT PendSV_Handl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函数改了后没有作外部声明! 应该 EXPORT PendSV_Handler...

不错,楼主肯定从这也进步了不少
我当时用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