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手腕脉搏采集电路

楼主(2015-03-26):
脉搏的传感器使用的是应变式脉搏传感器,请教各位大神,这样对信号处理是否合适,谢谢

楼主:
第一级的运放以更改为AD620,麻烦前辈们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最后一级放大电路好像有点问题,直接反相放大了,但你的电路是单电源供电。最好采用正端输入的放大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和指点,现在已修改如图,麻烦各位前辈再提意见,谢谢。

网友B:
应变片的脉搏传感器是不是电阻型的,可能要做成桥电路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和指点,现在已修改如图,麻烦各位前辈再提意见,谢谢。
...

脉搏传感器可以输出电压信号?x2a这个运放什么意思?除了最后一级有好的改动,其他地方需要斟酌的更多了。

网友D:
你应该先把传感器的参数传上来,才好看你的电路

网友E(2015-08-21):
第一级的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吧,这样会造成波形失真的,x2a和x2b构成的是基线漂移抑制电路吧,这个我在论文上有看过,第三级我觉得楼主用的是sallen-key型的二阶低通滤波器,但好像少了一个电阻,最后一级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觉得电路的总放大倍数很高,我认为1000倍左右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已经在別个版发过此帖子。负in端有电阻1M和电容10uF,会造成通电后需要好几秒才能稳定运作。而正in端要 ...

我想问问C5那10uf的电容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