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怎样将模拟信号解调成数字信号,用VerilogHDL实现

楼主(2015-03-26):
问题描述在图片中。求大神帮忙,小弟毫无头绪,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A(2015-05-05):
你这个需要先做载波同歩,剥离载波后位同步恢复出位流。处理对初学者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这种波形可以用非相干解调,不需要载波恢复,判断过零后计时即可

网友C:
这个输入不已经是数字信号么,经过ad后为msk编码,只需要做编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