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C8的定时器捕获

楼主(2015-03-26):
今天看了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现有一个问题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问题:假设设置为上升沿捕获,且预分频器被禁止(写TIMx_CCMR1寄存器的IC1PS=00)(捕获发生在每一个有效的电平转换时刻)。产生有效的电平转换时(捕获到上升沿),计数器的值被传送到TIMx_CCR1寄存器。请问此时计数器的值能否清零?如果可以,是用软件直接清零的还是通过设置寄存器而自动清零?看了半天在手册上都没看明白,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3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3);

  if (IC2Value != 0)
  {
    /* Duty cycle computation */
    DutyCycle = (TIM_GetCapture1(TIM3) * 100) / IC2Value;

    /* Frequency computation */
    Frequency = SystemCoreClock / IC2Value;
  }
  else
  {
    DutyCycle = 0;
    Frequency = 0;
  }
}
清下标志位;
上面是官方程序;

楼主:
从你发的官方例子中看,清了TIM3的中断待处理位,就等于清了TIM3计数器的值,对吗?

楼主:
“,如果设置了TIMx_CR1寄存器中的URS位(选择更新请求) ,设置UG位将产生件UEV但不设置UIF标志(因此不产生中断和DMA请求),这是为了避免在发生捕获事件并清除计数器时,同时产生更新和捕获中断。”怎么理解?(如果设置了TIMx_CR1寄存器中的URS位(选择更新请求) ,设置UG位将产生件UEV同时设置UIF,是不是发生捕获时间的同时能够清除计数器,且能产生更新和捕获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