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产生复位信号可以吗

楼主(2015-03-26):
reg[15: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 == 16'd65550)
                count <= count;
        else
                count <= count + 1'b1;
end
//---------------------------------------------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 < 16'd65550)
                rst_n <= 1'b0;
        else
                rst_n <= 1'b1;
end
由于所使用的板子没有外部复位按键,想通过如上方式产生一个开始是低电平0,随后一直是高电平1的信号,但是使用modelsim仿真发现信号一直是高电平1,这是怎么回事呢?很着急啊

网友A:
就是给所有信号一个初态呗

网友B:
pll lock信号可以作为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5550的16进制数是1000E为17位数,你定义为16位数明显溢出!

有道理,你想延长久点,可以多计数器串联;你如果用PLL的话,直接用pll lock信号作为复位信号,这样更稳定。

网友E:
reg变量定义时要赋初值,之后才能正确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