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极开路和推挽输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3-26):
漏极开路和推挽输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这里有个blog, 你参考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6a3b60100eut9.html

网友B:
好像推挽输出不用加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推挽输出不但不用加外接上拉电阻,而且还应该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C:
推挽输出和漏极开路输出开是数字电路中两种输出方式吧
我觉得简单的说他俩的主要区别就是可不可以让两路输出实现线与
前者不可以,后者可以

楼主:
多谢大家,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