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资料烧录到IC里面

楼主(2015-03-26):
我是用万能编程器  将资料烧录到IC里面,但是有些地方  位置资料有改变。
原本是FF,但是IC里面变成EF,请教下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中现象

网友A:
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B:
建议你用CYPRESS专用的烧写器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好吧,呵呵,那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