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模拟串口困惑

楼主(2015-03-26):
定时器A模拟串口发送时,DEMO里有这么一句:
      if (RXTXData & 0x01)                  //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
      CCTL0 &= ~ OUTMOD2;                   // TX Mark
      else 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RXTXData = RXTXData >> 1;             //将字节数据向右移一位
      BitCnt --;                            //位计数器减1

请问CCTL0 &= ~ OUTMOD2; 和CCTL0 |=  OUTMOD2;   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
      if (RXTXData & 0x01)                  //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
      CCTL0 |= OUT;
      else CCTL0 |= OUT;
      RXTXData = RXTXData >> 1;       //将字节数据向右移一位
      BitCnt --;                            //位计数器减1
但改过之后,却不能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A:
不是太懂,帮你顶了

网友B:
OUTMODx是定时器A比较模块的输出模式位,OUTMOD2是Toggle/Rese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