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互补信号

楼主(2015-03-26):
如何 使2个PWM8 输出互补信号,该如何设置

楼主:
貌似PWMDB8这种配置可以,但是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A:
PWMDB8 的两路输出的高电平宽度分别为:
(PulseWidth + 1) - (DeadTime +1) 和
(Period + 1) - (PulseWidth + 1) - (DeadTime +1)

网友B:
嗯,只要保证两者相等就可以.

网友A:
嗯,(PulseWidth + 1) - (DeadTime +1) = (Period + 1) - (PulseWidth + 1) - (DeadTime +1)
==> 2(PulseWidth + 1) =  (Period + 1)
==> Period = 2*PulseWidth +1.

网友A:
所以只要保证 Period = 2*PulseWidth +1 就可以

楼主:
嗯,多谢大侠们,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