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脉宽调制

楼主(2015-03-26):
用PIC单片机调制PWM,占空比有10位和8位之分,我无法分清处,比如我设置输出1KHZ的波形占空比33.3%
我这样设置
PR2 = 0b01111100 ;                //124周期
T2CON = 0b00000101 ;           //开定时器    设置预分频为1:4
CCPR1L = 0b00101001 ;           //设置占空比高8位 41
CCP1CON = 0b00001100 ;        //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低2位设置为0
我这样是用的几位分辨率的,用另一个的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这个是10位,那个是不是把占空比低两位置1是8位的?

网友A:
PWM都是10位输出的,

Tpwm = (PR2+1) *4 *Tosc *分频比
T脉宽  = (CCP1RL:CCP1CON<5:4>) *Tosc *分频比

看PIC资料上公式 , 显然PWM周期相对脉宽时间 已经乘以4了, 你低二位设置为0, 所以计算时间时  就看 PR2 与 CCP1RL

网友B:
10,不代表你就可以用到1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都是10位输出的,

Tpwm = (PR2+1) *4 *Tosc *分频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不代表你就可以用到10位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