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ARM和ST的ARM有管脚兼容的吗

楼主(2015-03-26):
最近画了一块板,当然是根据ST的ARM画的,想找出和ST管脚兼容的芯片,每个量产一部分
不知道新唐的ARM有没有和ST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

好不巧啊,如果有兼容的,我的一块板可以焊接两块芯片了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找到兼容的,因为不同系列封装不同就会造成管脚数量不同,怎么兼容呢,除非你重新布线MCU,这样才可以根据对应法则把你ST的对应到新唐上,或者把你ST的某一款对应到另外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找到兼容的,因为不同系列封装不同就会造成管脚数量不同,怎么兼容呢,除非你重新布线MCU,这 ...

嗯,那就是没有兼容的,只能重新设计了
GD的芯片,比如GD32F103和STM32F103管脚完全兼容,设计一次可以焊接不同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