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驱动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5-03-26):
我的MSP430仿真器插到电脑上,驱动安装不成功,设备管理器>>端口下面显示感叹号,右键后选择更新驱动软件,但是显示已安装了适合的最佳驱动。用IAR下载时,显示error。

到底怎么弄啊,求大神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系统不兼容?

楼主:
怎么破啊,大神,求助啊

楼主:
大神们,加油啊,帮帮忙啊

楼主: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弄好了

网友B:
怎么弄好的??

楼主(2015-04-30):
重装了一次IAR,然后就好了

估计是版本问题吧

楼主:
谢了,结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装了一次IAR,然后就好了

估计是版本问题吧

赞一个

网友D(2015-05-30):
先卸载了,然后清理系统垃圾再安装试试看啊。

网友D:
记得安装前,先清理,然后重启电脑再安装。

网友E:
安装时候是不是需要选择安装那个驱动啊,还有你的安装目录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