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stm32 usb同步端点能不能单缓冲用

楼主(2015-03-26):
rt;
小弟想用stm32 的usb+iis 来输入输出音频 输出要求200kb/s 输入100kb/s 总共300kb/s
但我看官方的demo 和文档 说是stm32 usb同步端点 用的双缓冲 那么 512字节 扣掉0端点的16字节 剩下的都给同步端点 也最大只能有250k/s的速度 如果单缓冲的话就能500kb/s了
求解 能否改成单缓冲用
如果不行就只有改批量传输了
用批量传输就要自己写pc段驱动了现在尝试 usb标准音频类貌似是同步传输 改成批量pc端自带的驱动就跑不正常了- -

网友A:
我这个不太懂,但是帮你顶贴,顶到前面去

网友B(2015-04-27):
F1的USB,端点配置成同步类型时,必须使用“双缓冲”的存储机制。

网友B:
另外,即时使用的是double buffer,以F1的USB模块上512字节专用RAM,也可以达到LZ的应用要求。

设定EP IN和EP OUT的MPZ=64,那么双向数据传输所占用的RAM也就是64*4 = 256字节。在MPZ=64的情况下,根据USB规范,一个frame里,最多可以20次ISO transfer,那么可以交互20*64 = 1280字节的数据,远远高于LZ应用中要求的300字节/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