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Leopardboard dm368 加载驱动!

楼主(2015-03-26):
  有谁试过Leopardboard dm368加载自己编写的驱动成功过,我把自己的驱动放到/dirver/media/video/这个路径,并修改Kconfig 和Makefile ,make kernel 能正常通过,我在make config也选中我的驱动,但是打印信息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而且进入系统,在/sys/module里面找不到我的驱动名字,这说明了没有加载成功,调试了很久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加载成功,希望能得到大神的指导,在此先感谢能回复我的人!谢谢!

网友A:
没搞过啊    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下面是运行板子时打印的信息: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test

i2c /dev entries driver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Info-->adv7611_probe: Enter.....

adv7611 1-004c: chip found @ 0x98 (DaVinci I2C adapter)

Info-->adv7611_setstd: Enter.....

the reg 0x00 = 0x16

the reg 0x01 = 0x6

Info-->adv7611_setstd: Exit!!!!!

adv7611 1-004c: adv7611 1-004c decoder driver registered !!

/ # insmod adv7611.ko

Error: Driver 'adv7611'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insmod: can't insert 'adv7611.ko':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
这些都可以看出已经加载好了,但为什么/dev/video0 这个设备没有出现,是我驱动没写video_register_device的问题,还是配置问题呢! 请加载过驱动的工程师们给点提示!

楼主(2015-05-22):
驱动加载成功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摄像机接出来的图像是正常:720P60  ,请查看附件一;然后接入Leopardboard dm368+tvp7002采集到的图像是不正常的,请查看附件;
我输入以下的streamer这个流媒体命令去采集:
gst-launch -e v4l2src always-copy=false num-buffers=1 input-src=compont ! video/x-raw-yuv,format=\(fourcc\)UYVY,width=1280,height=720 ! dmaienc_jpeg ! filesink
是不是我弄错了什么,这个问题弄了4天了,一直没能解决,希望工程师们能帮帮我或给点提示!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