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问题

楼主(2015-03-26):
1 一般电解电容寿命都是比如8000小时之类的,但是有时候电子设备寿命要求10年,如果10年不怎么关机,那么电解电容就要超过寿命很多,那么选择电解电容的时候要留很多裕量?比如耐压选择高一些,容值也高一些之类的?
2 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开关机上下点会对电解电容快速充放电之类的,这样也会对电解电容的寿命造成影响?板卡输入端都要接上那种类似开关电路之类的来不让电容快速充电?

网友A:
想要让电解电容延长使用寿命,首先降低工作温度,其次降额使用。

网友B:
看电解的规格书,标的寿命一般为最高温度下的工作时间,常见的为105℃。
寿命和纹波电流,自身的ESR,工作温度有很大关系,有个换算公式的,太复杂,没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