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电路请教射频高手

楼主(2015-03-26):
下图中,FM是读卡器IC,差分输出

1、L0和C0是限制带宽的吗?
2、c1的作用是什么?
3、C2a和c2b是调整谐振频率的吧? 是2个同时调整,还是单个调整? 有何区别?
4、用示波器测试波形,调整C2a和c2b,频率都不会改变,还是13.56Mhz,但是读卡距离会变化,为什么?

@gx_huang @jz0095

楼主:
电路图见pdf的 P78

网友A:
1、是匹配电路,也是低通滤波的。
2、可能是隔直电容,如果容量小,也是匹配电路和调谐回路的一部分。
3、是调整谐振的,频率是内部产生的固定的,只是调谐后幅度最大,也就是匹配的概念。2个都需要调整,差分电路呀。
4、同上,频率是固定的,只调整幅度。调谐就是调整到谐振状态。这又不是本振线圈,当然不会改变频率了。

楼主:
1、IC卡里面的是本振线圈吧?这样每个IC卡的谐振频率都有频偏?

2、如果IC卡有频偏,读卡器这边要怎样调整参数才能可靠读卡?

3、将C2a和c2b减小时,一款IC卡读卡距离会减小,另外一款会增加。
     将C2a和c2b增加时,效果相反,这是为什么?
     (此两款IC卡是不同供应商的)

@gx_huang

网友A:
IC卡是被动的,不存在本振线圈的说法。读卡器的频率是数字电路产生的,和线圈无关,只是是否谐振的问题。
最终的系统谐振点,和读卡器和IC卡,以及耦合大小,都有关系。
理论上也可以分析,频率固定,一个线圈的谐振点偏高,如果另外一个偏低一些,刚好可以补偿,最终反而可以谐振。
当然,读卡器和IC卡的2个线圈,最好都谐振在一个频点上,这样效果最好。
你只做读卡器,尽量匹配标准的IC卡,如果有哪家的IC卡不好,也只能针对性的微调一下。

网友B:
和RC522差不多吧;

网友C:
我看了下电路图说明部分,说明书的介绍比较粗糙。例如,Tx1、2的输出阻抗是多少?由此可以决定需要的负载阻抗;输出功率限制是多少?带宽需要多大?
Tx1-2估计是平衡输出。电感L、C2a、C2b等接地(TVSS),将平衡阻抗变换网络分割成两个非平衡网络。

单独看一个非平衡网络,L0、C0具有低通结构,它们的取值也是阻抗变换网络的一部分,也将影响到输出功率。C1既是隔直电容,也是阻抗变换电容。C2a、C2b是网络频率调整电容,它们与L并联的结果,在13.5MHz上呈感性,即合成并联阻抗使得等效电感减小,频率偏移将加大器件输出端口的反射,降低读卡距离。输出频率13.5MHz是晶振频率,不会变,变化的是网络的匹配频率。元件的温漂、外界的影响,都可以导致匹配频率的改变。例如外部电感的靠近将导致等效L的降低、匹配最佳频率的漂高。C2b>C2a,在“空载”下C2b部分的频率低于C2a部分的,加大了平衡输出的带宽(匹配会变差)。或者,空载时有意将匹配频率调低,读卡时(加载),频率变高,效果自动改善。

使用25欧作为非平衡网络的阻抗转换目标,在参考参数下的仿真可以得到一定的匹配。要想匹配的好,所有参数都需要有不小的变动。由此看出,数据手册给出最佳输出阻抗是多么重要。平衡下的匹配阻抗就是50欧。
匹配网络是个窄带网络,对带外的反射会很大,因此抑制了谐波,实现了带外抑制指标。

原理大致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电路图说明部分,说明书的介绍比较粗糙。例如,Tx1、2的输出阻抗是多少?由此可以决定需要的负载阻 ...

楼主:
这2个差分输出线圈要怎么设计 ?画在PCB板上的
线的长度和宽度怎样确定?

1、长度是1/4波长,谐振频率是13.56Mhz,算出来是558CM,线圈不是要做得很大,PCB板空间有限怎么办?能否绕多圈?

2、要算出线宽,必须要知道Tx1、2的输出阻抗的吧?使用Polar SI9000软件,根据PCB板材质的介电常数,以及异线的厚度,Tx1、2的输出阻抗,来算出导线宽度。但是现在读卡器的pdf没有说明Tx1、2的输出阻抗是多少?一般是50欧吧?

3、线圈是画成绕多圈好,还是单圈好?是不是线圈绕的面积越大,读卡效果就越好?

4、绕成多圈时,线距有没有考究的?

@jz0095
@gx_huang
@AntennaSuz

网友C:
我没搞过读卡器,就你的问题说点看法,供参考。

首先,这里设计的不是天线,而是电感,电路图中已经表明,参数表中也有参考参数,在1uH附近。信号的发射与接收靠的是电流流经电感产生的磁力线。

从说明书上看,电感是平面螺旋线形状,可以是圆形,也可以是矩形,各有计算公式计算电感量。也可以在网上搜搜计算公式作个对比。
平衡电路电感的走线,我想可以按双绕线模式安排,类似巴伦(balun)平衡端的接线。具体到平面电感上,例如,矩形电感,以双螺旋线中心为起始点,中心接地;然后两根线等间距同向绕行,左旋或者右旋绕行无所谓,间距的要求也不严格。绕线的两个末端各自接入电路。设计的已知是电感量,例如 1uH,需要计算线长度、圈数。线的宽度、间距可以从线宽=间距=0.3mm开始,根据最终电感的面积再进行调整。由于匹配电路中有电容调节等效电感,电感量的准确度不太要紧。

前面说的Tx1、Tx2平衡端的50欧输出阻抗只是个试探的仿真结果,真实的单侧非平衡输出阻抗估计会在10欧附近。在需要试探输出阻抗范围时,可以设定几个网络匹配目标,例如匹配到5欧、10欧、20欧,以最大输出功率下(最大读卡距离下)的匹配网络参数为选值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