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八种IO口模式区别

楼主(2015-03-26):
(图片)

网友A(2015-05-12):
。。。。。。
最近在看数据手册的时候,发现在 Cortex-M3 里,对于 GPIO 的配置种类有 8 种之多: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我想这几个概念是必须得搞清楚的,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也就是推挽输出、开漏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