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位带操作学习笔记

楼主(2015-03-26):
STM32 BIT_BAND 位段位带别名区使用入门
1. 什么是位段、位带别名区?
2. 它有什么好处?

1 是这样的,记得MCS51吗? MCS51就是有位操作,以一位(BIT)为数据对象的操作,
      MCS51可以简单的将P1口的第2位独立操作: P1.2=0;P1.2=1 ; 就是这样把P1口的第三个脚(BIT2)置0置。
      而现在STM32的位段、位带别名区就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
      对象可以是SRAM,I/O外设空间。实现对这些地方的某一位的操作。
      它是这样的。在寻址空间(32位地址是 4GB )另一地方,取个别名区空间,从这地址开始处,每一个字(32BIT
      就对应SRAMI/O的一位。

      这样呢,1MB SRAM 可以有32MB的对应别名区空间,就是1位膨胀到32位(1BIT 变为1个字)
      我们对这个别名区空间开始的某一字操作,置0或置1,就等于它映射的SRAMI/O相应的某地址的某一位的操作。

2  简单来说,可以把代码缩小,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更安全。
      一般操作要6条指令,而使用 位带别名区只要4条指令。
      一般操作是  读-改-写  的方式, 而位带别名区是 操作。防止中断对读-改-写  的方式的影响。

/  支持了位带操作(bit_band,有两个区中实现了位带。其中一个是SRAM 区的最低1MB 范围,第二个则是片内外设
//  区的最低1MB 范围。这两个区中的地址除了可以像普通的RAM 一样使用外,它们还都有自
//  己的位带别名区,位带别名区把每个比特膨胀成一个32 位的字
//
//  每个比特膨胀成一个32 位的字,就是把  1M  扩展为 32M ,
//
//  于是;RAM地址 0X200000000(一个字节)扩展到832 位的字,它们是:
//   0X220000000 ,0X2200000040X2200000080X22000000C,0X220000010,0X220000014, 0X220000018,0X22000001C

// 支持位带操作的两个内存区的范围是:
// 0x2000_00000x200F_FFFFSRAM 区中的
// 0x4000_00000x400F_FFFF(片上外设区中的最低1MB

/*

SRAM 位带区的某个比特,记它所在字节地址为A,位序号
在别名区的地址为:
AliasAddr 0x22000000 +((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A0x20000000)*32 + n*4
对于片上外设位带区的某个比特,记它所在字节的地址为A,位序号为n(0<=n<=7),则该比特
在别名区的地址为:
AliasAddr 0x42000000+((A0x40000000)*8+n)*4 =0x42000000+ (A0x40000000)*32 + n*4
上式中,“*4”表示一个字为4 个字节,“*8”表示一个字节中有8 个比特。

*/
// 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别名地址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把该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MEM_ADDR(BITBAND( (u32)&CRCValue,1)) = 0x1;

例如点亮LED

// 使用STM32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LED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LED2

// 一般读操作
    STM32_Gpioc_Regs->bsrr.bit.BR4 =1;// 1:清除对应的ODRy位为0
    STM32_Gpioc_Regs->bsrr.bit.BS7 =1;// 1:设置对应的ODRy位为1

//如果使用 位带别名区操作
  STM32_BB_Gpioc_Regs->BSRR.BR[4] =1;// 1:清除对应的ODRy位为0
  STM32_BB_Gpioc_Regs->BSRR.BS[7] =1;// 1:设置对应的ODRy位为1

代码比STM32 高效 十倍

对内存变量的位操作。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 SRAM  变量

long CRCValue;

// 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别名地址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把该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32位变量 BIT1 1

MEM_ADDR(BITBAND( (u32)&CRCValue,1)) = 0x1;

//对任意一位( 23 ) 判断:

if(MEM_ADDR(BITBAND( (u32)&CRCValue,23))==1)
{

}

网友A:
学习位带操作

网友B:
位带别名可以把代码缩小,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更安全

网友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long类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