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ystick 定时 时间计算

楼主(2015-03-26):
系统嘀嗒(SysTick)校准值寄存器
1.(SysTick) 系统嘀嗒时钟是由HCLK 分频 出来的。HCLK=SYSCLK=72MHz
/* Select HCLK/8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9 兆赫
或是: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72 兆赫
2.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到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9 兆赫,产生1ms 时基。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9ms with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MHz */
  SysTick_SetReload(9000);
该参数取值必须在10x00FFFFFF之间
3.
使能一下: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Enable the SysTick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这还有另外一种设置方法:
经试验验证可行: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HCLK clock as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Configure the SysTickhandler priority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2, 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SysTick interrupt each1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1ms发生一次
SysTick中断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Enable the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楼主:
Q:什么是SYSTick定时器?
SysTick 是一个24 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 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Q:为什么要设置SysTick定时器?
(1)产生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15)。在以前,大多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因此,需要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而且最好还让用户程序不能随意访问它的寄存器,以维持操作系统“心跳”的节律。
(2)便于不同处理器之间程序移植。
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软件在不同 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
不过,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你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对其处理都是相同的
(3)作为一个闹铃测量时间。
SysTick定时器除了能服务于操作系统之外,还能用于其它目的:如作为一个闹铃,用于测量时间等。要注意的是,当处理器在调试期间被喊停(halt)时,则SysTick定时器亦将暂停运作。
Q:Systick如何运行?
首先设置计数器时钟源,CTRL->CLKSOURCE(控制寄存器)。设置重载值(RELOAD寄存器),清空计数寄存器VAL(就是下图的CURRENT)。置CTRL->ENABLE位开始计时。
如果是中断则允许Systick中断,在中断例程中处理。如采用查询模式则不断读取控制寄存器的COUNTFLAG标志位,判断是否计时至零。或者采取下列一种方法
当SysTick定时器从1 计到0 时,它将把COUNTFLAG 位置位;而下述方法可以清零之:
1. 读取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STCSR)
2. 往SysTick 当前值寄存器(STCVR)中写任何数据
只有当VAL值为0时,计数器自动重载RELOAD。
Q:如何使用SysTicks作为系统时钟?
SysTick 的最大使命,就是定期地产生异常请求,作为系统的时基。OS 都需要这种“滴答”来推动任务和时间的管理。如欲使能SysTick异常,则把STCSR.TICKINT 置位。另外,如果向量表被重定位到SRAM 中,还需要为SysTick 异常建立向量,提供其服务例程的入口地址。
Q:如何使用SysTick完成一段延时?
中断方式 参考:
初始化函数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放在while()循环外,执行一次: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设置AHB时钟为SysTick时钟*/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设置SysTicks中断抢占优先级 3, 从优先级0*/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每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
  •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void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设置AHB时钟为SysTick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设置SysTicks中断抢占优先级 3, 从优先级0*/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equal to 72MHz 每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   SysTick_SetReload(72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延时函数,需要延时处调用:

  • void     Delay(u32 nTime)
  • {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允许SysTick计数器*/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        TimingDelay = nTime;
  •
  •   while(TimingDelay     != 0)
  •          ;  //等待计数至0
  •
  •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禁止SysTick计数器*/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清零SysTick计数器*/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允许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等待计数至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禁止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清零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中断函数,定时器减至零时调用,放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
  •        TimingDelay--;
}

网友A:
systick 定时 时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