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通讯 UART

楼主(2015-03-26):
三种方式:查询,中断,DMA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来与使用工业标准NR 异步串行数据格式的外部设备之间进行全双工数据交换。 USART利用分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它支持同步单向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信。它也支持LIN(局部互连网),智能卡协议和IrDA(红外数据组织)SIR ENDEC规范,以及调制解调器(CTS/RTS)操作。它还允许多处理器通信。用于多缓冲器配置的DMA方式,可以实现高速数据通信。

主要特性:
全双工的,异步通信
NR
标准格式
分数波特率发生器系统
       -
发送和接收共用的可编程波特率,最高到4.5Mbits/s
可编程数据字长度(8位或9位)
可配置的停止位        -支持12个停止位
LIN
主发送同步断开符的能力以及LIN从检测断开符的能力
       -
USART硬件配置成LIN时,生成13位断开符;检测10/11位断开符
发送方为同步传输提供时钟
IRDA SIR
编码器解码器
       -
在正常模式下支持3/16位的持续时间
智能卡模拟功能
       -
智能卡接口支持ISO7816        -3标准里定义的异步协议智能卡
       -
智能卡用到的0.51.5个停止位
单线半双工通信
使用DMA的可配置的多缓冲器通信
       -
在保留的SRAM里利用集中式DMA缓冲接收/发送字节
单独的发送器和接收器使能位
检测标志
       -
接收缓冲器满
       -
发送缓冲器空
       -
传输结束标志
校验控制
       -
发送校验位
       -
对接收数据进行校验
四个错误检测标志
       -
溢出错误
       -
噪音错误
       -
帧错误
       -
校验错误
个带标志的中断源
       -  CTS
改变
       -  LIN
断开符检测
       -
发送数据寄存器
       -
发送完成
       -
接收数据寄存器
       -
检测到总线为空
       -
溢出错误
       -
帧错误
       -
噪音错误
       -
校验错误
多处理器通信       -       - 如果地址不匹配,则进入静默模式
从静默模式中唤醒(通过空闲总线检测或地址标志检测)
两种唤醒接收器的方式
       -
地址位(MSB
       -
空闲总线

楼主:
STM32的串口配置 也挺方便的
首先是配置UART的GPIO口
/*******************************************************************************
* Name   : UART1_GPIO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the uart1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Tx as alternate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Rx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然后是配置串口参数

/* 如果使用查询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则不需要使用串口的中断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则需要使能串口中断
    函数原形 voidUSART_IT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16 USART_IT, alState NewState)
    功能描述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USART 中断

       USART_IT                   描述
       USART_IT_PE       奇偶错误中断
       USART_IT_TXE    发送中断
       USART_IT_TC       传输完成中断
       USART_IT_RXNE 接收中断
       USART_IT_IDLE    空闲总线中断
       USART_IT_LBD    LIN中断检测中断
       USART_IT_CTS    CTS中断
       USART_IT_ERR    错误中断
*/

/*******************************************************************************
* Name   : UART1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the u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1*/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发送一个字符
/*******************************************************************************
* Name   : Uart1_PutChar
* Deion        : printf a char to theuar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Uart1_PutChar(u8 ch)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 Name   : Uart1_PutString
* Deion        : print a string to theuart1
* Input                    : buf为发送数据的地址 , len为发送字符的个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PutString(u8* buf , u8 len)
{
for(u8 i=0;i<len;i++)
{
       Uart1_PutChar(*buf++);
}
}
如果UART使用中断发送数据 则需要修改stm32f10x_it.c 中的串口中断函数 并且需要修改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函数
在中断里面的处理 原则上是需要简短和高效 下面的流程是 如果接收到255个字符或者接收到回车符 则关闭中断 并且把标志位UartHaveData 置1
/*******************************************************************************
*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ion        : This handles USART1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 RxCounter ]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 RxCounter == 0xfe || '\r' == RxBuffer[ RxCounter ] )
{
   /* Disable the USART1 Receive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DISABLE);
   RxBuffer[ RxCounter ] = '\0';
   UartHaveData = 1;
}
RxCounter++;
   }
}

修改NVIC_Configuration函数
/*******************************************************************************
*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NVIC and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至此 串口就可以工作起来了 附件中的程序功能是 开机后 从串口中输出2行信息 然后就等待接收串口数据 并且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到PC机上来 附件有2个 一个是查询方式的 一个是中断方式的
采用DMA方式进行串口通信

使用了DMA功能以后,用户程序中只需配置好DMA,开启传输后,再也不需要操心,10K数据完成后会有标志位或中断产生,期间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非常方便

网友A:
STM32串口通讯 UART 学习

网友B(2016-04-06):
引用 楼主:
STM32的串口配置 也挺方便的首先是配置UART的GPIO口
/************************************************** ...

感觉串口中断在响应速度上还是有些慢啊

网友C:
嗯,明显感觉出串口反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