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时钟配置

楼主(2015-03-26):
    对STM32进行软件开发时,最基本的就是对STM32芯片进行时钟和端口配置,然后是对项目所用到的片上资源进行配置并驱动,下面给出时钟和端口配置代码,该代码几乎涵盖了片上所有时钟和端口配置项目,可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删除不必要的配置项: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复位时钟控制配置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外部高速晶振(HSE)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若成功起振,(下面为系统总线时钟设置)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FLASH预取指缓存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根据不同的系统时钟选取不同的值)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72  MHz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1时钟=36  MHz(APB1时钟最大值)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2时钟=72  MHz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RCC_PCLK2_Div2,4,6,8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必须在其激活前完成配置(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外设时钟使能-------------------*/

/* Enable AHB peripheral clocks -----------------AHB外设时钟使能-------------------*/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使能DMA时钟

/* Enable SRAM clock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RAM, ENABLE);//使能SRAM时钟

/* Enable FLITF clock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LITF, ENABLE);//使能FLITF时钟

/* Enable APB1 peripheral clocks -----------------APB1外设时钟使能-------------------*/

/* TIM2,3,4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TIM2时钟    if (APB1 prescaler="1") x1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TIM3时钟   else x2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使能TIM4时钟

/* WWDG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使能WWDG时钟

/* Enable SPI2 clocks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2,  ENABLE);//使能SPI2时钟

/* USART2,3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使能USART2时钟(对应万利开发板上的USART1)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使能USART3时钟(万利开发板上未接该串口)

/* I2C1,2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使能I2C1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 ENABLE);//使能I2C2时钟

/* USB clock enable / PLL clock divided by 1.5 used as  USB clock source */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根据不同PLLCLK选择分频比,必须确保USBCLK始终是48MHz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B,  ENABLE);//使能USB时钟

/* CAN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使能CAN时钟

/* BKP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使能BKP时钟

/* PWR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使能PWR时钟

/* APB1Periph_ALL clock 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  ENABLE);/使能APB1Periph_ALL时钟

/* Enable APB2 peripheral clocks -----------------APB2外设时钟使能-------------------*/

/* Enable GPIOA,B,C,D,E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GPIOD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 AF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AFIO时钟

/* Enable ADC1,2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使能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使能ADC2时钟

/* TIM1 clock enabl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使能TIM1时钟

/* Enable SPI1 clocks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I1时钟

/* USART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使能USART1时钟(对应万利开发板上的USART0)

/* APB1Periph_ALL clock enabl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  ENABLE);//使能APB2Periph_ALL时钟

/* Enable no peripheral clocks -----------------非总线上外设时钟配置-------------------*/

/* Enable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

     //RCC_HSICmd(ENABLE);

   /* Enable the  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

    //RCC_LSICmd(ENABLE); //给IWDG提供时钟信号(如果IWDG运行的话,LSI不能被失能)

    /* Configure  RT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2 */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Select the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 RCC_RTCCLKCmd(ENABLE);///* Enable  the RTC clock */

   /* Enable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ENABLE);

   /* Output PLL  clock divided by 2 on MCO pin */

   //RCC_MCOConfig(RCC_MCO_PLLCLK_Div2);//  警告:当选中系统时钟作为MCO管脚的输出时,注意它的时钟频率不超过50MHz(最大I/O速率)。

}

网友A:
对STM32进行软件开发时,最基本的就是对STM32芯片进行时钟和端口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