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定时器之中断

楼主(2015-03-27):
初学STM32,了解了一下中断的库函数和中断机制---------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
  * Date               : 05/23/2008
  * DescriptWHY8W-QT9DJ-P0VNX-L15PE-W4DCR-VP3FM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REFULLY READ THE LICENSE AGREEMENT FILE  LOCATED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FIRMWARE PACKAGE.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misc.h"

ITStatus  EXTIStatus;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EXTI_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TIME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 (u32 nCount)//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Config();
   EXTI_Config();
   NVIC_Config();
   TIME_Config();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if(key_1_flag==0x02)
      {
    /*====LED1-ON=======*/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LED12-ON=======*/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LED123-ON=======*/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LED1234-ON=======*/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LED1234-OFF=======*/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
      }
  }

  void GPIO_Config(void)//IO口的配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IO口初始化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开启IO口时钟和外围时钟

  /**
   * LED1 -> PB8 , LED2 -> PB9 ,  LED3 -> PE0 , LED4 -> PE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PE2-- KEY1 PE3----KEY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EXTI_Config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EXTI_Config(void)//外部中断配置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md(EXTI , ENABL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嵌套中断配置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选择优先级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选择外部中断2号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主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次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选择外部中断3号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使能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选择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tim2    配置

--------------------------------------------------------------------*/
   void TIM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DeInit(TIM2);            //复位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0;   //定时器初始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000-1);         //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的值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中断

    TIM_Cmd(TIM2,ENABLE);            //开启时钟

   }

#include  "stm32f10x_it.h"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定时器中断函数
   {//判断是否定时中断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必须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一直中断
      }

    }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了解了一下中断的库函数和中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