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小试牛刀之Jlink调试Kinetis L系列

楼主(2015-03-27):
续上篇《尝鲜Kinetis L系列之MKL25初探》之后再爆猛料一篇,前文已经说过了打算改装Jlink的JTAG接口到SWD接口以替代USBDM用IAR6.4来调试MKL25(这里写个小插曲,现在真的是用不惯Codewarrior了,当然也可能是用惯了IAR,CW自从引入了Eclipse之后,整体软件运行起来太庞大了,真的怀念以前CW5.1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也是认为CW5.1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IDE了,没有之一,真的是唯一)。下面就从软硬件两方面来说说我用Jlink调试Kinetis L的成功经验吧~

    硬件上的准备:

    Jlink v8准备好(虽然没测试过v7,不过理论上是可以的,我这里就偷个懒直接上v8了)。然后就是接口问题了,在上一篇中我也提到了Kinetis L系列只支持SWD模式调试,而SWD模式的接口也是存在于Jlink的标准接口之中的(标准20pin),不过由于清华的板子只留出了Mini 10pin的USBDM接口,所以需要引出焊接改装一下。下图从上到下分别为清华MKL25的接口、Jlink标准JTAG接口和Jlink标准SWD接口(清华的接口实际用到的是3.3、GND、SWD_DIO、SWD_CLK、Reset共五个脚,UART两个脚是USBDM中用到的,这里不用,SWO可选接,这里也用不到):

    软件上的准备:

    硬件上的已经准备妥当了(按照上面右图接好即可),下面就要准备好所需的软件了,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点小曲折,下面细说。IAR6.4装好,这个暂且不谈也先不用,因为只要Jlink能识别了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准备的软件是segger的Jlink官方驱动软件,在上上篇我就说过官方最新的驱动4.56开始防盗版了,所以我刚安好就让我装回4.34d了,结果问题出现了,我连接好硬件之后启动Jlink commander,结果识别不到内核,如下图:

很悲剧啊有木有,哎,结果我走了很大的弯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在检查硬件的连接,一共五根线让我翻来覆去的测了好多遍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最后回到软件的问题上来,抱着唯一的希望更新了Jlink驱动到4.56(汗,又让我升级到最新版了,不得已啊),结果上电,打开Jlink Commander,竟然成功了,真是眼泪哗哗的,很辛苦啊有木有,柳暗花明啊有木有,有木有啊有木有,咳咳,有点小激动了,上图:

楼主:
最后用J-Flash软件把清华自带的s19文件烧到片子中,通电测试,很激动很爽啊,呵呵,下面再上一张实物运行图:

呵呵,至此本调试平台就已经搭好了,老师教给俺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一半了,剩下的就俺自由发挥了。如果时间足够的话,之后可能会陆续有相关Kinetis L系列的资料放出,大家敬请期待,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博客里留言,我会尽量回答。。。

对了,另外还得说个事,就是上面也提到了我最后用了4.56版本的Jlink驱动,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我没有再提弹出盗版问题框的事,实际上我已经找到第三招解决办法了(咳咳,大家都懂的是啥),不过不打算具体写出来了,毕竟一个是涉及到盗版这个敏感词,还有毕竟山寨、盗版之类的也不是该高调炫耀的,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可以在博客下面留下邮箱,我会把相关文件发过去,低调行事,仅供学习使用,呵呵~

网友A:
Jlink调试Kinetis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