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简单移植Kinetis IAR开发框架模板

楼主(2015-03-27):
最近有博友在博客里留言反应关于在IAR旧模板上直接新建工程的问题,呵呵,这也是我的失误,在以前写的那篇《从零入手Kinetis系列开发(三)之建立自己风格的IAR编程结构》当中把IAR模板的建立说的有点太过麻烦了以致于好多博友都因为繁琐的添加文件及文件组和工程设置而望而生却了,之后上传了开发框架代码也只是分析了框架结构也没有给出简单的移植解决方案,所以造成了当时我上传的代码只能作为参考代码而没法子直接在其上修改成自己的工程进行开发。这里得感谢guzubao这位博友的提醒,今儿个为了弥补上这个不足,也为了避免了大家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手足无措,就单独开一篇说说怎么把现成模板修改成自己的工程。

    可能好多人第一个直觉就是直接把工程目录下所有带有原工程名的文件(包括.eww、.ewp、.ewd、.dep)重命名成自己定义的工程名字就OK了,不过很打击人的是改完之后整个工程就打不开了,提示“cann't open the xxx.ewp”,到这一步可能很多人就会对自己的第一直觉产生质疑了,然后就放弃了改谋他法或者是干脆不用IAR了,去搞MDK或者CW了。我提这个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其实往往第一直觉是对的,只不过咱们没有去深入挖掘,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保持一种遇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的态度,这里我就以我以前上传的那个开发框架代码为例重建工程,说明一下移植的解决方案(等到我们解决了,会觉得其实真的很简单,成功与失败真的就差一小步)。

首先我们进入到工程目录下,可以看到目录下的文件列表如下图1所示,这里我们需要删掉一些跟原工程有关的一些文件,图中用红圈画的要删掉,删完之后如下图2所示:

图1

图2

然后在图2所示的目录中,把带有K60_Drivers的文件全部重命名为自己定义的工程名,这里我就厚着脸皮改成自己的博客名字了,嘿嘿,改后效果如下:

到这一步如果直接双击jicheng0622.eww文件就会出现上面我所说的问题了(这里我就省掉出问题的那一步了,不信的话可以亲自试一下,呵呵),这里我们就分析eww文件的作用,其实eww文件就是IAR工程的工作空间文件,其主要作用是调用打开IAR软件(看图标即可看出该文件模式是调用IAR软件的)并建立工作空间,然后导入ewp文件(即真正的我们建立的工程)。那我们分析了.eww文件的作用之后,这里会不会想到去关心.eww文件里面的内容呢,呵呵,如果大家想到这一步就成功了一小半了,说干就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双击打开查看其内容,因为系统默认是用IAR软件打开.eww的,所以我们需要拐个弯,右键.eww文件选择打开方式,用记事本打开,等我们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就会突然大彻大悟了,呵呵,原来这里还藏着历史遗留问题呢,我们把K60_Drivers再次修改成jicheng0622,然后保存,具体如下:

楼主:
上面几步完成之后,我们再次双击jicheng0622.eww文件,呵呵,柳暗花明啊,完美的成功打开了工程,工程名字也换成了自己定义的新工程名,然后查看一下设置发现跟以前的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一下子省去了重复添加文件和工程设置的问题,怎么样,是不是有种想碰杯庆祝的感脚,其实这时候回过头去看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哈哈。

这样我们就完美解决了模板移植的问题,方便了很多了有木有,呵呵,这回可以下定决心用IAR了吧(呵呵,CW不要怪我啊),另外其实在飞思卡尔官网的例程里面是带了一个makeproject.exe文件来帮助大家创建基于官方开发框架的工程文件的(可能有些人发现了),不过由于是exe文件已经封装好了又没有.exe的源文件,所以不能更改了只能用于创建官方风格的工程,这是有点不爽的地方,我个人觉着可以编个批处理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由于最近忙来不及学学批处理所以只能暂时放下了,建议有能力的博友努力试试,到时候欢迎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批处理解决不了那就干脆用本篇的这个方法就是,通吃,就是显得有点低端了,

网友A: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例程里面是带了一个makeproject.exe文件来帮助大家创建基于官方开发框架的工程文件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