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像51一样操作STM32的IO

楼主(2015-03-27):
//-----------------------------------------------------------------------------------------------------
//别名区   ADDRESS=0x4200 0000 + (0x0001 100C*0x20) + (bitx*4) ;bitx:第x位
// 把“位段地址+位序号”转换别名地址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0xFFFFF)<<5)+(bitnum<<2))
//把该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0x400118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0x40011808
//-----------------------------------------------------
#define PA0  BIT_ADDR(GPIOA_ODR_Addr,0)  //输出
#define PA1  BIT_ADDR(GPIOA_ODR_Addr,1)  //输出
#define PA2  BIT_ADDR(GPIOA_ODR_Addr,2)  //输出
#define PA3  BIT_ADDR(GPIOA_ODR_Addr,3)  //输出
#define PA4  BIT_ADDR(GPIOA_ODR_Addr,4)  //输出
#define PA5  BIT_ADDR(GPIOA_ODR_Addr,5)  //输出
#define PA6  BIT_ADDR(GPIOA_ODR_Addr,6)  //输出
#define PA7  BIT_ADDR(GPIOA_ODR_Addr,7)  //输出
#define PA8  BIT_ADDR(GPIOA_ODR_Addr,8)  //输出
#define PA9  BIT_ADDR(GPIOA_ODR_Addr,9)  //输出
#define PA10  BIT_ADDR(GPIOA_ODR_Addr,10) //输出
#define PA11  BIT_ADDR(GPIOA_ODR_Addr,11) //输出
#define PA12  BIT_ADDR(GPIOA_ODR_Addr,12) //输出
#define PA13  BIT_ADDR(GPIOA_ODR_Addr,13) //输出
#define PA14  BIT_ADDR(GPIOA_ODR_Addr,14) //输出
#define PA15  BIT_ADDR(GPIOA_ODR_Addr,15) //输出
#define PA0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0)  //输入
#define PA1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  //输入
#define PA2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2)  //输入
#define PA3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3)  //输入
#define PA4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4)  //输入
#define PA5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5)  //输入
#define PA6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6)  //输入
#define PA7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7)  //输入
#define PA8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8)  //输入
#define PA9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9)  //输入
#define PA10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0) //输入
#define PA11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1) //输入
#define PA12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2) //输入
#define PA13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3) //输入
#define PA14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4) //输入
#define PA15in  BIT_ADDR(GPIOA_IDR_Addr,15) //输入
//-----------------------------------------------------
#define PB0  BIT_ADDR(GPIOB_ODR_Addr,0)  //输出
#define PB1  BIT_ADDR(GPIOB_ODR_Addr,1)  //输出
#define PB2  BIT_ADDR(GPIOB_ODR_Addr,2)  //输出
#define PB3  BIT_ADDR(GPIOB_ODR_Addr,3)  //输出
#define PB4  BIT_ADDR(GPIOB_ODR_Addr,4)  //输出
#define PB5  BIT_ADDR(GPIOB_ODR_Addr,5)  //输出
#define PB6  BIT_ADDR(GPIOB_ODR_Addr,6)  //输出
#define PB7  BIT_ADDR(GPIOB_ODR_Addr,7)  //输出
#define PB8  BIT_ADDR(GPIOB_ODR_Addr,8)  //输出
#define PB9  BIT_ADDR(GPIOB_ODR_Addr,9)  //输出
#define PB10  BIT_ADDR(GPIOB_ODR_Addr,10) //输出
#define PB11  BIT_ADDR(GPIOB_ODR_Addr,11) //输出
#define PB12  BIT_ADDR(GPIOB_ODR_Addr,12) //输出
#define PB13  BIT_ADDR(GPIOB_ODR_Addr,13) //输出
#define PB14  BIT_ADDR(GPIOB_ODR_Addr,14) //输出
#define PB15  BIT_ADDR(GPIOB_ODR_Addr,15) //输出
#define PB0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0)  //输入
#define PB1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  //输入
#define PB2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2)  //输入
#define PB3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3)  //输入
#define PB4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4)  //输入
#define PB5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5)  //输入
#define PB6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6)  //输入
#define PB7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7)  //输入
#define PB8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8)  //输入
#define PB9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9)  //输入
#define PB10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0) //输入
#define PB11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1) //输入
#define PB12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2) //输入
#define PB13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3) //输入
#define PB14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4) //输入
#define PB15in  BIT_ADDR(GPIOB_IDR_Addr,15) //输入
//----------------------------------------------------
#define PC0  BIT_ADDR(GPIOC_ODR_Addr,0)  //输出
#define PC1  BIT_ADDR(GPIOC_ODR_Addr,1)  //输出
#define PC2  BIT_ADDR(GPIOC_ODR_Addr,2)  //输出
#define PC3  BIT_ADDR(GPIOC_ODR_Addr,3)  //输出
#define PC4  BIT_ADDR(GPIOC_ODR_Addr,4)  //输出
#define PC5  BIT_ADDR(GPIOC_ODR_Addr,5)  //输出
#define PC6  BIT_ADDR(GPIOC_ODR_Addr,6)  //输出
#define PC7  BIT_ADDR(GPIOC_ODR_Addr,7)  //输出
#define PC8  BIT_ADDR(GPIOC_ODR_Addr,8)  //输出
#define PC9  BIT_ADDR(GPIOC_ODR_Addr,9)  //输出
#define PC10  BIT_ADDR(GPIOC_ODR_Addr,10) //输出
#define PC11  BIT_ADDR(GPIOC_ODR_Addr,11) //输出
#define PC12  BIT_ADDR(GPIOC_ODR_Addr,12) //输出
#define PC13  BIT_ADDR(GPIOC_ODR_Addr,13) //输出
#define PC14  BIT_ADDR(GPIOC_ODR_Addr,14) //输出
#define PC15  BIT_ADDR(GPIOC_ODR_Addr,15) //输出
#define PC0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0)  //输入
#define PC1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  //输入
#define PC2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2)  //输入
#define PC3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 3)  //输入
#define PC4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4)  //输入
#define PC5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5)  //输入
#define PC6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6)  //输入
#define PC7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7)  //输入
#define PC8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8)  //输入
#define PC9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9)  //输入
#define PC10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0) //输入
#define PC11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1) //输入
#define PC12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2) //输入
#define PC13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3) //输入
#define PC14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4) //输入
#define PC15in  BIT_ADDR(GPIOC_IDR_Addr,15) //输入
//----------------------------------------------------
#define PD0  BIT_ADDR(GPIOD_ODR_Addr,0)  //输出
#define PD1  BIT_ADDR(GPIOD_ODR_Addr,1)  //输出
#define PD2  BIT_ADDR(GPIOD_ODR_Addr,2)  //输出
#define PD3  BIT_ADDR(GPIOD_ODR_Addr,3)  //输出
#define PD4  BIT_ADDR(GPIOD_ODR_Addr,4)  //输出
#define PD5  BIT_ADDR(GPIOD_ODR_Addr,5)  //输出
#define PD6  BIT_ADDR(GPIOD_ODR_Addr,6)  //输出
#define PD7  BIT_ADDR(GPIOD_ODR_Addr, 7)  //输出
#define PD8  BIT_ADDR(GPIOD_ODR_Addr,8)  //输出
#define PD9  BIT_ADDR(GPIOD_ODR_Addr,9)  //输出
#define PD10  BIT_ADDR(GPIOD_ODR_Addr,10) //输出
#define PD11  BIT_ADDR(GPIOD_ODR_Addr,11) //输出
#define PD12  BIT_ADDR(GPIOD_ODR_Addr,12) //输出
#define PD13  BIT_ADDR(GPIOD_ODR_Addr,13) //输出
#define PD14  BIT_ADDR(GPIOD_ODR_Addr,14) //输出
#define PD15  BIT_ADDR(GPIOD_ODR_Addr,15) //输出
#define PD0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0)  //输入
#define PD1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  //输入
#define PD2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2)  //输入
#define PD3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3)  //输入
#define PD4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4)  //输入
#define PD5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5)  //输入
#define PD6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6)  //输入
#define PD7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7)  //输入
#define PD8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8)  //输入
#define PD9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9)  //输入
#define PD10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0) //输入
#define PD11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1) //输入
#define PD12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2) //输入
#define PD13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3) //输入
#define PD14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4) //输入
#define PD15in  BIT_ADDR(GPIOD_IDR_Addr,15) //输入
//----------------------------------------------------
#define PE0  BIT_ADDR(GPIOE_ODR_Addr,0)  //输出
#define PE1  BIT_ADDR(GPIOE_ODR_Addr,1)  //输出
#define PE2  BIT_ADDR(GPIOE_ODR_Addr,2)  //输出
#define PE3  BIT_ADDR(GPIOE_ODR_Addr,3)  //输出
#define PE4  BIT_ADDR(GPIOE_ODR_Addr,4)  //输出
#define PE5  BIT_ADDR(GPIOE_ODR_Addr,5)  //输出
#define PE6  BIT_ADDR(GPIOE_ODR_Addr,6)  //输出
#define PE7  BIT_ADDR(GPIOE_ODR_Addr,7)  //输出
#define PE8  BIT_ADDR(GPIOE_ODR_Addr,8)  //输出
#define PE9  BIT_ADDR(GPIOE_ODR_Addr,9)  //输出
#define PE10  BIT_ADDR(GPIOE_ODR_Addr,10) //输出
#define PE11  BIT_ADDR(GPIOE_ODR_Addr,11) //输出
#define PE12  BIT_ADDR(GPIOE_ODR_Addr,12) //输出
#define PE13  BIT_ADDR(GPIOE_ODR_Addr,13) //输出
#define PE14  BIT_ADDR(GPIOE_ODR_Addr,14) //输出
#define PE15  BIT_ADDR(GPIOE_ODR_Addr,15) //输出
#define PE0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0)  //输入
#define PE1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  //输入
#define PE2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2)  //输入
#define PE3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3)  //输入
#define PE4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4)  //输入
#define PE5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5)  //输入
#define PE6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6)  //输入
#define PE7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7)  //输入
#define PE8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8)  //输入
#define PE9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9)  //输入
#define PE10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0) //输入
#define PE11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1) //输入
#define PE12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2) //输入
#define PE13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3) //输入
#define PE14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4) //输入
#define PE15in  BIT_ADDR(GPIOE_IDR_Addr,15) //输入
//举例:
//输出
PA0=0;
PA1=1;
//输入
if(PB0==0)
  ;//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A:
像51一样操作STM32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