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DMA的M2M模式如何使用?有何应用?

楼主(2015-03-27):
我有一个需求
打算SDIO在DMA控制下读取SD卡的数据放到内存
然后GPIO在DMA控制下将这对读取的数据赋值到IO口
请问M2M技术可否实现吗?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SDIO -> RAM, 应该是只有DMA2可以,只有flash在256KB及以上的F103上才有这个功能。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F103的标准外设库里DMA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