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ADC多转换通道和单转换通道的优缺点

楼主(2015-03-27):
STM32F103ZET6的单片机
主要考虑是ADC的精度方面吧。
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
如果是检测不同的几组信号,应该可以多个ADC(每个只用单通道)同时进行,不需要切换。
使用ADC的多通道进行采样的话,就有一个切换的过程。采样频率也会有影响。

网友B:
如果是检测不同的几组信号,应该可以多个ADC(每个只用单通道)同时进行,不需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