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的ADC的电压输入范围

楼主(2015-03-27):
单片机是STM32F103ZET6
麻烦分没有外接精密参考样源和有外接精密参考源的情况。
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不分是否是外接参考源吧。具体输入范围,参考手册中有写。
ADC输入的范围: Vref- ~ Vref+
Vref+ 的范围:2.4v~VDDA

网友B:
参考手册中有写

网友C:
数据手册中有吧,应该是2.4v~VDDA。。。

网友D:
ADC输入的范围: Vref- ~ Vref+
Vref+ 的范围:2.4v~VDDA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我记得是0-vdd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