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3.3V精密电压参考源电路。

楼主(2015-03-27):
精度越高越好
作为ADC参考源
谢谢

网友A:
用431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个基准芯片不就行了,431的精度噪声不太好吧

网友C:
TI/AD官网搜搜,很多。。。。。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要啥精度,和其他指标
一般TL431就不错

网友E:
REF??具体型号忘了,作为AD基准的多了,推荐ADI的吧。3.3基准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F:
ADR4533,专业的

网友F:
REF3033应该也不错

网友G:
用CN951可轻松实现3.3V电压基准.
附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