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如何实时更新PWM输出的周期,占空比

楼主(2015-03-27):
rt,f2配置完成以后可以输出PWM,怎么样才能实时更改PWM的周期,占空比呢?

网友A:
ARR就是周期,CCRX就是占空比

网友B:
根据楼上意见改下;

网友B:
楼主要实现SPWM?

网友C:
本人建议PSC改周期长度,CCR改占空。比一楼的方式更线性,易于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建议PSC改周期长度,CCR改占空。比一楼的方式更线性,易于调整

那么更改的时候,怎么样直接操作寄存器完成呢?因为比较偏向实时,时间响应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R就是周期,CCRX就是占空比

get,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寄存器呢?直接更改这两个吗?

网友C:
TIMx->ARR           TIMx->PSC

网友C:
...看错了,我回复了你问一楼的,TIMx->PSC           TIMx->CCRx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t,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寄存器呢?直接更改这两个吗?

是的,注意两个问题:
1:如果开启预装载,则要到下一个up周期结束修改生效
2:ARR的修改要慎重,可能会有意外的情况,比如CCRX=200,arr=199就成无效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RR就是周期,CCRX就是占空比

根据这位大侠的意见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