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

楼主(2015-03-27):
有没有谁用过电饭煲上加语音芯片的,不知选用哪个厂家好——亿矽特科技语音芯片SC8035B   典科DKA040 还有就是 广州维创电子 WTN3040

网友A:
用过台湾九齐的OTP片子。

网友B:
有语音芯片是录音的,然后分段播放出来,

网友C:
用过典科的DKC080,价格便宜,线路简单,声音很好

网友C:
上个图吧

网友D:
语音芯片控制起来很简单,就是输出音频放大后的失真问题比较难。
以前在某宝上买了几片,很便宜,但是放大后失真严重。

网友E(2016-06-15):
语音芯片接音频放大,要用DAC输出的语音芯片

网友F:
我之前也是用过OTP的,某宝买的,直接录音好的,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地址就可以播放对应的声音,你可以和店主商量你要哪些声音,他都可以搞定

网友G(2016-08-09):
参考下,做个记号

网友H:
用过 WTN的 下载音频,控制都很容易

网友I(2018-09-07):
二十多年专业的台湾语音芯片方案设计公司,专业级的调音师,修音师和录音棚。有需要可QQ咨询:551850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