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22 MQX配置疑问

楼主(2015-03-27):
现有基于MK22的MQX工程,已经配置好串口和IIC,但是如何去查看这些配置好的串口和IIC使用的是哪些管脚?这些配置是在哪个文件进行的?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文件
C:\Freescale\KSDK_1.1.0\boards\twrk22f120m\pin_mu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文件
C:\Freescale\KSDK_1.1.0\boards\twrk22f120m\pin_mux.c

用的是keil5开发环境,很多函数或变量想通过选中  右键  Go to XX,结果都是undefine,编译也都通过,0错误,0警告,费解

网友B:
那就是忽略了,不过很危险

网友B:
建议你找找看有头文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忽略了,不过很危险

你所说的危险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找找看有头文件没有

头文件包含很多,.C文件倒是没几个。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头文件包含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MQ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