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5-03-27):
看图示变压器设计,应该是电源上用的。骨架1脚绕了线圈,为何还要将1脚剪掉,不明白设计者意图。求教

网友A:
如果是三明治绕法,是需要剪掉一个脚,因为一个绕组不可能用3个脚,所以必须剪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明治绕法,是需要剪掉一个脚,因为一个绕组不可能用3个脚,所以必须剪掉一个 ...

是两个绕组。剪脚的好像是为了做屏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两个绕组。剪脚的好像是为了做屏蔽

屏蔽绕组一般是接在大电容的负极,也不用剪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绕组一般是接在大电容的负极,也不用剪脚啊

根据变压器制作文件来看,应该是接到整流出来正端,剪脚可能是PCB上没有该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明治绕法,是需要剪掉一个脚,因为一个绕组不可能用3个脚,所以必须剪掉一个 ...

弱弱的问yytda老师;什么是三明治绕法?我是个实习生,对三明治绕法不懂是怎么回事,能麻烦yytcl老师给我指点指点吗。先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两个绕组。剪脚的好像是为了做屏蔽

20%的作用是静电屏蔽,80%的作用是解决二次侧EMI传导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yytda老师;什么是三明治绕法?我是个实习生,对三明治绕法不懂是怎么回事,能麻烦yytcl老师给我 ...

三明治绕法就是,比如初级绕组40匝,从1脚起绕,到2脚结束,共20匝,然后再绕次级绕组,绕完次级绕组之后,再从2脚起绕,到3脚结束,将剩下的20匝绕完,这就是三明治绕法

网友B:
先谢谢老师。再请教;是不是2脚就是“初级绕组40匝”的中心抽头?

网友B:
假如我上面的理解没有问题的话,这种绕组可以组成全波整流器电路。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老师。再请教;是不是2脚就是“初级绕组40匝”的中心抽头?

理解正确,但是这个中心抽头不接任何东西,通常情况下,变压器规格书里面需要注明,将这个引脚剪去三分之二

网友B:
是不是带中心抽头绕组的绕制方法都可以称为三明治绕法?

网友D:
三明治,就是N层面包之间夹菜。
所谓的三明治绕法,当然是指初级次级绕组你中夹我我中夹你,这样可以减少漏感,提高效率

网友D:
通常的绕线工艺,绕完一段需要把线头固定在变压器的一个脚上,然后绕另一个绕组,再绕完接着绕前面那个绕组,这样中间就会有一个辅助的脚供线头固定用。有时候这个脚在PCB上连孔都没有所以要剪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中心抽头绕组的绕制方法都可以称为三明治绕法?

这当然不是,只有初级绕组夹在次级绕组中间,或次级绕组夹在初级绕组中间,才可以称之为三明治绕法。建议你拆一个变压器看看,你找一个30W以上的反激变压器拆开看看,只有你亲眼看了,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网友B:
电子管功放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就是您说的这种绕法,次包初,四次夹三初,我这回绕制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就是7层次级夹6层初级(一层次级夹一层初级再一层次级夹一层初级......初级串联,次级并联)这种绕制方法是不是可以成为三明治绕法?

网友B:
刚刚在网上收了一下“反激变压器”视乎大多使用在高频开关电源电路中,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更没接触过“开关变压器”这类东西。通过这个帖子使我又认识了一项新技术。再次感谢yytda老师不厌其烦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