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5-03-27):
我用一个运放(LM324)做跟随,有时候运放会断电,VCC=0V,但此时的输入端还有20V的电压存在,请问这样会损坏运放吗?

网友A:
lm324 的内部可能有 ESD 保护二极管. 如果有输入电阻, 钳位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的.
如果没有或者很小, 可能导致损坏芯片

网友B:
这样还是有可能坏芯片的;

网友C:
运放输入端加电阻,另外怎么会突然断电呢,就是你自己把电给断了吗。。

网友D:
运放输入端加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你电源线接触不良么,怎么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输入端加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你电源线接触不良么,怎么会断电

是主动关掉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