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做电压跟随器有负的电压偏置

楼主(2015-03-27):
按照ti的opa847官方手册的第十页左图连接的,后来又改成电压跟随器,但是发现总有一个负的电压偏置,输入电压只有负端电压有点不够,本来是-5v,实际上是-4.3v,正端正常,请问为什么会输出这种现象,而且电压跟随器时是偏置-200mv,但是20倍的放大器就会有-2v多偏置,请问如何调整电路让输出偏置没这么夸张,因为后面只能输入+-1v的信号啊

网友A:
贴出原图,和你改过的图

楼主:
输入接25欧姆到地,反馈是1000欧姆,并且并联了一个30pf的电容,输出50欧姆未接,然后如果要接电容滤直流分量的话,那么应该怎么选?

网友B:
俺还是没看明白你的叙述。

楼主:
就是这款芯片输入无偏置,输出有偏置呗,

真是这样,OPA847运放是假货或者损坏了。

网友C:
能不能用工程师的语言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