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STM厚道,GD的103RC的SRAM只有48KB

楼主(2015-03-27):
最近用了GD的103VC想代替STM的103VC,速度是上去一些但STM也可以跑的,当然STM跑96/120没有USB可用GD得分,但STM的SRAM有64KB而GD的有48KB 难道GD为大容量的VC单独做DIE?又或者GD为VC做了特殊的处理限制SRAM的使用?必须多花银子买VD?不如STM厚道呀感叹一个!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在哪看的STM32F103VC是64K的sram,反正我看的STM32F103VC是48K的sram,要不你再核实一下?

这是网上找的:

这个ST文档里的:103VC是256K的Flash,对应的SRAM是48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在哪看的STM32F103VC是64K的sram,反正我看的STM32F103VC是48K的sram,要不你再核实一下?

这是 ...

楼上正解

网友C:
要多看看才能吐口水。GD目前还没有遇到问题,只是竞争优势不太明显。

网友D:
STM32F103VC的64K RAM,官方是不承认的,官方只承认是48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VC的64K RAM,官方是不承认的,官方只承认是48K。

也就是说,103VC实际可以用到64KSRAM?

网友D:
公开的密秘而已。
STM32F103VC与STM32F103VE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打不同的标签而已

网友E:
这也吐槽....
无论谁家的产品,自然是跟自家的产品规格匹配。
GD的VC写了48K,就是48K,个人觉得没问题。
用户想用64K,就应该购买VE。
至于ST的VC实际能用64K,从设计角度讲这是一个bug,从用户角度讲,这是捡了便宜。
GD与ST本来就没任何关系,自然是产品定义为48K,就设计为48K,不可能有ST那样的便宜可捡...

网友F:
有空焊片VC上去跑跑,看能不能超4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