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单片机RTC时钟功耗?

楼主(2015-03-27):
  最近在学习新唐M451开发板,它上面的主芯片是M453VG6AE,想知道它的RTC时钟功耗是多少,有哪位大神知道吗,谢谢了

楼主:
刚刚得到的数据(I=2uA;V=3V)新唐M451单片机RTC时钟功耗

网友:
如果是(I=2uA;V=3V)新唐M451单片机RTC时钟功耗,那么就很低了,才6uVA.

网友A:
还有很好奇,楼主关心这个时钟功耗有什么用意,我不懂啊,求教

网友:
RTC好像是一直运行的那种,不能休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得到的数据(I=2uA;V=3V)新唐M451单片机RTC时钟功耗

这样看来,功耗很低啊,是待机的功耗吗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全速和休眠,进行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好奇,楼主关心这个时钟功耗有什么用意,我不懂啊,求教

因为在做低功耗的产品,所以每一个细节的功耗都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全速和休眠,进行对比一下。

恩恩,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功耗很低啊,是待机的功耗吗

是RTC时钟的运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