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linux环境搭建的问题

楼主(2015-03-27):
版主你好,我目前用的imx6的开发板,搭建linux环境遇到些问题,想请您帮个忙。

执行到curl /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这步时出现couldn't connect to host,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再有就是我现在用之前用过的交叉编译工具编译,出现一个错误 ,不知道你遇到过没。
arm-poky-linux-gnueabi-ld.bfd: unrecognized option '-Wl,-O1'
arm-poky-linux-gnueabi-ld.bfd: use the --help option for usage information

如果您有时间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你的这个版本,
我用的是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

不好意思说错了。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0.53-1.1.0_ga
这个命令只会产生 .repo的文件夹,你要使用命令 ls -la 才能看到.
然后使用 repo sync命令 才是下载 。

楼主:
我的那个repo init -u 根本没生成那个文件夹。你帮我看看我的过程 哪里有错误
主机搭建
                        安装包:
sudo apt-get install wget git-core unzip texinfo libsdl1.2-dev \
gawk diffstat build-essential chrpath

Ubuntu 12.04 host setup:

$ sudo apt-get install sed cvs subversion coreutils texi2html \
docbook-utils python-pysqlite2 help2man make gcc g++ desktop-file-utils \
libgl1-mesa-dev libglu1-mesa-dev mercurial autoconf automake groff curl lzop asciidoc xterm
Repo搭建
                                1. Create a bin folder in the home directory.
$ mkdir ~/bin (this step may not be needed if the bin folder already exists)
$ curl http冒号杠杠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git-repo-downloads/repo > ~/bin/repo

$ chmod a+x ~/bin/repo
2.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the .bashrc file to ensure that the ~/bin folder is in your PATH variable.
export PATH=~/bin:$PATH
yocto工程搭建
                        $ mkdir fsl-release-bsp
$ cd fsl-release-bsp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0.17-1.0.2_ga(我用的1.0.2版本的,其实fx用的是1.0.0版本)
                        $ repo sync
                        $cd /tmp
                        $cp –arf source ../                //不加这个好像不能编译
$ MACHINE=imx6qsabreauto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build_entry -e x11
$ bitbake fsl-image-x11

楼主:
我的那个repo 是去google上下载的 ,然后放到~/bin/这个目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repo init -u 根本没生成那个文件夹。你帮我看看我的过程 哪里有错误
主机搭建
                        安装包:

如果只是下载与那些package没关系的
我看的文档是  Linux 3.10.53的,没有看 3.10.17的,我的文档
是需要 执行 repo -u ,这些会在当前目录产生.repo文件夹,然后再执行 repo sync 这一步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就产生 source目录 文件有如下
fsl-setup-release.sh setup-environment Readme
然后要选择你的机器 .
就象你的命令一样
然后还要配置uboot .
然后就是执行bitbake 命令就会下载了.
我的机器是eMMC启动,所以 要执行
echo "UBOOT_CONFIG = \"emmc\"" >> conf/local.conf
MACHINE=imx6sxsabresd bitbake -c deploy u-boot-imx
这样就会产生build dri目录
然后下面的目录就是 uboot的主目录.
build-x11-mx6qsabresd-x11\tmp\work\imx6sx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4.04-r0\git

网友B:
需要GCC吧?一般开源的平台都是用GCC开发的,430也是这样。

网友A:
现在都出4.4.3了 linux 出 3.10.53了,你怎么还在用以前的啊.

网友C:
直接用ltib的路过......

网友D:
楼主你好,是网络目前在中国下载遇到楼主帖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这边也在想办法。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还想问你个问题,就是repo是google用Python脚本写的调用git的一个脚本,我们可以把这个repo脚本直接用git的形式不就用不到google了吗,但是我看这个帖子,没看明白,你帮忙看一下,谢了。网址:http冒号杠杠blog.csdn.net/kissmonx/article/details/44885947#comments 不让我发链接文件。

网友E:
MX6 还支持非常多的外设接口(欧美系芯片的优点),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可以实现许多功能的扩展应用:【以i.MX6Q MDK1(Morninghan)开发板为例介绍】
UART接口:多个UART接口,其中UART1接口外挂RS232。
SDIO接口:可直接使用SD卡,SD卡形式的Wi-Fi卡。
GPS模块:可直接使用GPS模块于主板上,也可外接不同厂家的GPS子卡以评估其性能。
USB接口:480Mbps高速USB接口,包括1个USB OTG和2个USB Host
CSI:CCIR656信号接口,可接数字CMOS摄像头。
3G PCIe接口:可接3G模块。
miniPCIe接口:可接802.11n的WIFI模块
MIPI/DSI接口:可接OLED显示屏。
其他接口:SATA、EIM、CAN、CSPI、I2C接口等。

楼主(2015-04-28):
引用 网友E:
MX6 还支持非常多的外设接口(欧美系芯片的优点),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可以实现许多功能的扩展应用:【以 ...

我就没看明白你的回答,跟我问的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