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尺寸为278 x 107mm的拼板,需要几个mark点 ?

楼主(2015-03-27):
请教:
尺寸为278 x 107mm的拼板,需要几个mark点 ?

谢谢!

网友A:
大师有没有拼板方面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有没有拼板方面的资料啊。

坛子里有,老T叔就共享过

网友B:
板内3个,板边加2个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内3个,板边加2个足够了

正解!!!!!!!!!!!!

网友D:
mark点的数量和板子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加2个3个都可以对位

网友E:
mark点是电路板设计中PCB应用于自动贴片机上的位置识别点  2个到3个就可以

网友A(2015-05-07):
圆形板如何拼板啊,我的软件是PROTELL  DXP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