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08中,PCB右下角的“.LEGEND Drill Drawing.”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3-27):
见附图:
AD08中,使用PCB Board Wizard 新建的PCB文件,右下角有“.LEGEND Drill Drawing.”字符串。

请教:
1. “.LEGEND Drill Drawing.”是什么意思 ?
2. “.LEGEND Drill Drawing.”可以移动或删除吗 ?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能自动生成每个孔的位置及数量信息的,比如12mil孔径的孔有多少个。

网友B:
行业里叫做孔位图(分孔图)
可以移动或者删除,对制板没有影响

网友C(2017-05-19):
Drill Drawing层上的.legend作用是为了将各个钻孔尺寸表现出来,如果不放,就不会显示。
Drill guide](钻孔说明)
[Drill drawing](钻孔视图)
Protel 99 SE提供有 2个钻孔位置层,分别是[Drill guide](钻孔说明)和[Drill drawing](钻孔视图),这两层主要用于绘制钻孔图和钻孔的位置。[Drill Guide]主要是为了与手工钻孔以及老的电路板制作工艺保持兼容,而对于现代的制作工艺而言,更多的是采用[Drill Drawing] 来提供钻孔参考文件。我们一般在[Drill Drawing]工作层中放置钻孔的指定信息。在打印输出生成钻孔文件时,将包含这些钻孔信息,并且会产生钻孔位置的代码图。它通常用于产生一个如何进行电路板加工的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