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个别地方设置的断点无效(空圆圈),请高手回答一下

楼主(2015-03-27):
如题,我用的是KIT3,芯片型号是PIC18F25K33

网友A:
这说明 MPLAB-IDE 对 Pickit3 只能1个断点有效!

楼主:
多谢youss的回答.问题是:我把所有的断点设置状态取消,在某条指令设置1个断点,它就编为空心圆。把这条指令断点设置取效,在其它指令断点设置,则OK.搞不明白.指令如下:

void  Read_ADC(void)
{
          uchar i,j;
          uint  temp;
          uint  sum;
          ADON=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while(GODONE);                                   //等待AD完成,该位由硬件自动清零
         ADC_step++;                                             //转换次数加一

网友B:
给优化掉了吧

楼主:
多谢yklstudent,最后查出是我的代码出了问题,主程序调用子函数void read ad()----错误的写法,read与ad之间漏了下横线"-",而在写void read ad()时的函数标题名是void read_ad()---正确的写法.而函数声明是用正确的写法-----void read_ad().不知PICC18是怎么会编译通过的

网友C:
PIC18F25K33可以设置3个断点,空心表示程序不会执行到。